神州 天运F233S 不加电的 另类故障 类似台机的故障

楼主(2011-02-13):
机型 :神州天运F233S
版号  U50SI1 志和
芯片组  SIS  系统  英特尔
现象  不触发
故障   没有待机电压
维修过程     机器不触发 我先进行了一下操作:放电 检查各个电压阻值  检查开关电压 。放电没反应  各电压阻值正常  待机电压没有  开关电压没有  。在检查各个电压阻值时 我突然发现 此主板好像有两组电压没有滤波的大电感 。我就想难道 1.8伏 1.05伏 没有电感  可是事实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待机芯片竟然是6227   不对啊!它不能驱动出3.3伏,它怎么是待机芯片呢?就在我很迷惑的时侯  我突然发现能触发了,恩且能开机,根据这种情况我想  肯定是待机芯片虚焊  或者电容漏电。我就先吧 待机芯片加焊一下 把大电容换掉。 我为什么说类似台式机呢 因为这个主板的大电容好像是台式机的电容 不是贴片的。当我以为机器已经好了 并且已经装好机的情况下 神州给我开了个玩笑  "关机再开机就不开机了“  没办法只能再拆机了。整理一下心情 梳理一下思路,我再次认真检查了待机芯片6227  ,结合图纸我发现6227 竟然是 5Va   1.8VA  的驱动芯片 纳闷了 怎么回事? 细细的看图纸我发现  3VA 是由5vA转化的 晕倒!更不可思议的是 6227  的两个开启信号 EN1 EN2  竟然不是同步的  哎 两个开启信号分开也就算了  竟然还是不同步的。它的上电时序是这样的 5V-BOOT  EN2   5VA  3VA  EN1   1.8V   现在机器就卡在第三步  也就是待机5VA 没出来。刚才我已经把 5VA 的电容给换了 结果一样。 我想难道真的是6227 坏了, 换一个  结果还是一样 。这个板子类似台式机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大电感不是固态封装,而是裸露着线圈插在主板上那种  我仔细一看有一只引脚已经烧黑了 摘下来再焊上去 就好了 故障解决 绕了好大的湾

网友:
不愧是神机,竟然用这种材料。。。

谢谢楼主

网友:
分析的不错,还把挨着的上电顺序都说出来了,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