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个纠结呀~~~好好的电源 黄线只有11V 红线只有4.65V

楼主(2011-02-13):
        好好的电源 黄线只有11V  红线只有4.65V   紫线有5.01  绿线有5.10   澄线有3.4V  能带754的主板 独立AGP GF4   200G  硬盘  换成双核 的电脑就直接没反应了~用的是 339  7500B  组合  光耦换过  电容换过  ~~~怎么回事~~

网友:
把里面的12v 5v滤波电容换掉就可以了。再不行换431 光耦。

网友:
实在不行把电解电容全换了肯定能好

网友A:
先换那些块头比较大点的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那些块头比较大点的电解

也只有这么做了

网友B:
查7500B的外围电路吧,3.3V在3.4V以上说明431是正常的,5V和12V的取样是直接交给7500B的,如果这两组电压偏低,而主滤波电容不漏电,容量正常的话应该是7500的电压对比部分出现了差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7500B的外围电路吧,3.3V在3.4V以上说明431是正常的,5V和12V的取样是直接交给7500B的,如果这两组电压偏 ...

稍等 我马上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