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这是什么情况,能修吗

楼主(2011-02-13):
主板型号是翔升NF68N
C68系列,集成7050显卡

最近主板出现问题了,关机后,第二天开机进不去系统
BIOS读完主板信息,准备出现XP滚动条前,会变成黑屏,左上角有个白色光标点闪烁,然后就这样一直闪烁,无法进入系统 。。

于是我尝试在开机时按DEL进去BIOS 试图恢复出厂设置,重启后按完DEL键,立刻又出现以上问题,黑屏只有左上角光标点闪烁。

关机,我用手使劲晃动主板,开机,这次显示器无响应

再关机,晃动,开机,主板喇叭长鸣

再晃动主板和机箱背面的各种插头,于是正常开机。

但有时还是出现这个问题,请问各位老师,这是哪出问题了,还能修吗

网友:
主板  北桥虚焊    加焊吧  通病 百分之99

网友:
听楼主开始描述我还以为系统出问题了,后面看到来回乱动后有时能正常,我同意楼上的,干桥吧

网友:
把能够拔插的重新插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