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又麻烦的问题

楼主(2011-02-13):
iexplore.exe  应用程序错误,我上网查了,有的人说是系统有问题,我刚刚做的系统才做了不到10分钟 装了一些软件,然后还是出项这种情况,原来我用安装版装的系统也出现iexplore.exe 应用程序错误  用G版装也出现这个,然后我就换了一条内存,换了一条金士顿的但还是出现iexplore.exe 应用程序错误  然后我又把原来的内存插到主板的领一个插槽上面了,还是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主板接口有问题啊。

我的主板是映泰的A770L3  现在用的是宇瞻2G内存

网友:
之前我也碰到块板   常常出错   查不出什么问题  几年后  有个电容爆了  换掉以后  就好了, *脏话*修死人啊

网友:
楼上有没有太夸张,要等几年可会出命案,基本难找原因的都换主板

网友:
软件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有毒没清干净

网友:
注意装程序的时候是不是出现了错误提示

网友:
建议可以把硬盘全格之后,断电几分钟之后再装系统。很有可能是中了什么木马病毒了。

网友:
建议可以把硬盘全格之后,断电几分钟之后再装系统  为什么 要断电 几分钟之后 才可以做系统 不能 格完  马上做么????

网友:
这行的问题真的是稀奇古怪的

网友:
内存与病毒的可能性非常大。楼主既然已换过内存了,可以先换个别的硬盘试试。

网友:
换硬盘试一下不就知道什么地方有问题了。

网友:
软件的问题啊  卸载安装

网友:
听你的说法,硬盘问题的机会比较大,中毒,坏道!

网友:
这种情况用内存软件扫描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大多数都是软件的问题,换个硬盘再试试!

网友:
cpu,内存,硬盘,数据线,病毒,都可能会导致出这个问题。先软件后硬。

网友:
硬盘低格下就好了啊

网友:
CPU的问题也是很奇怪的!不妨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换一个新硬盘试试,若修好了给个回复。

网友:
修好了说一声呀。

网友:
曾经遇到过是输入法的问题;你把微软拼音输入法删了试试,还有就是换IE8试试,IE6确实经常出这问题.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要不然就全盘格式化试试

网友:
我觉得病毒的可能性非常大,有的人只格C盘,装好系统后病毒在别的盘里过来一样还会染毒,最好全格了或分过区再装试试,排除这个后就试硬件的,而且换个硬盘也不能保证别的硬盘不带毒,所以最好还是分区格式化

网友:
以前遇见过这个问题,结果是时间错了

网友:
是不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啊@你看下时uole间是不是错了

网友:
主板电容引起iexplorer错误,第一次听说。

网友:
硬盘都格掉试试啊

网友:
硬盘有问题也会这样,有红绿块不严重的坏道

网友:
装了一些软件
,有可能这些软件被感染了

网友:
找个稳定的系统装

网友:
什么意思呀!看不明白。
(找个稳定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