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ONY PCG-Z505JS开机正常,但过一会儿就黑屏!

楼主(2011-02-13):
如题,可以进系统,有时几分钟黑屏,有点20来分钟黑屏!我用好的灯管接上试着开机,灯管表现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不是显卡虚了?

网友:
你先看一下是屏的背光不亮了还是不显示了,如果背光不亮了那查高压条的工作电压,如果不显示了那么就是主板工作的问题了,

网友:
可以查一下黑屏的时候高压板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黑屏后马上重启是否正常开机?如果不行看CPU温度,如果可以看是不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