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电磁炉进小强后烧IGBT的维修

楼主(2011-02-13):
电磁炉购于09年底,新年前进小强了。拆开电磁炉把主板卸出来检查,电源IC是THX203H,IGBT是H20R1202,IGBT烧得一脚都断了,小强就死在IGBT附近的好象油炸过一样,应是小强直接短路IGBT造成大面积元件烧掉。用万用表量保险管、IGBT边上一20欧电阻有点发黑阻值变大,但整流桥反没事,电磁炉我是没修过的,手上又没有IGBT可换就送去电器修理档修算了。
     过了几天去修理档问,说电源IC烧了没备件换,叫我自己找新的电源IC,我就要了回来自己修。再拆开看到IGBT已换成FGA25N120,保险管好象也换过了。一测FGA25N120已短路、驱动电路的8050、8550、玻封4148、已烧20欧电阻还在,保险管也报废了。
      看来是直接换上IGBT与保险管就开机的,修理档应是经常修电磁炉的,真想不明白。

网友:
电磁炉,有油又暧会经常有小强的,我的都试过清了三次小强,发现的早没坏东

网友:
       测一贴片4.7K电阻变大,扁桥拆下量正常,18V稳压管拆下量也正常。对主板上的其他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在线测量无其他损坏的情况。
     主芯片应是九阳订制的,主板上除电源IC外只有一个芯片,比较器、晶振都没有的,应是合成在一起了,知道的前辈说一下。
     在一些旧板上找到4.7K贴片、玻封、8050、8550,20欧电阻找不到只有用22欧的。H20R1202是电磁炉专用IGBT,手上只有设备科同事送的FGA25N120。
     在不装IGBT,不接线盘的情况下接一5A的保险通上电源。上电就有滴一声响,量扁桥有直流300V,量稳压管后的电容有18V电压,量端子一5V点有5V输出

网友:
烧IGBT有些问题很难修好,稍不小心一插电就烧

网友:
      FGA25N120百度了一下说是可以代换H20R1202的,但我在图书馆借到的资料明确说用H20R1202的电磁炉用FGA25N120代换是没法保证使用寿命的,至少两者的驱动激励电流都有较大的差别。

网友:
      用25N120试机前5A熔芯我已换成在公司找到的RT14 16A熔芯,比原来的稍长,两头焊上铜脚后能装得下,RT14是有石英砂的熔芯。网上查的资料说烧IGBT后18V稳压管与驱动对管不论有没坏最好是换新的,18V稳压管找到备件已换。在买到H20R1202前我用25N120试机,各个功能都正常,烧水也可以。
      利用送资料去广州的机会顺便在淘街买到拆机的H20R1202,那档专售拆机件只有两个H20R1202,外观不好长短脚的,我就要了一个,8元。另买到3元一袋40支的18V稳压管。晚上换上H20R1202烧了两锅水都跟以前差别不大,电磁炉应算是修复,只是不知拆机件的H20R1202能用多久。因赶时间在淘街问了几档都找不到全新的H20R1202。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磁炉都试过因小强屎造成保护的,用酒精清洗过后风干就没事了。

网友:
那两个IC不贵 换了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理档说电源IC THX203H烧了,但量一下IC的保护电阻、VCC端与地间我认为IC烧的机会不大。比起IGBT我更怕九阳的MCU烧了。

网友:
假如连烧2只大功率管的话我建议还是换板好,因为不值得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用的电磁炉主板至少要60元,拆机件的IGBT只要8元,其他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电源IC等元件除MCU外都不贵的。8050、8550三元就50只一袋了。有时间的话找找旧板也能拆到好的。另修的过程都是一个好的学习机会。

网友:
FGA25N120是可以代替H20R1202的,FGA25N120好买,这些 IGBT有新和翻新的区别, 换IGBT顺便把线圈的谐振电容0.3UF,滤波电容4-5UF测量一下,如果坏了,必须更换,不然IGBT还得坏!

网友:
拆机管和新管应该差不多,只要头几天不再烧,放心的用吧!这不比微波管,或日光灯管,旧的性能会下降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在图书馆借到的资料说参数上25N120远优于H20R1202,但H20R1202与FGA25N120的驱动激励电流都有较大的差别,自身交越速度亦不同,25N120自身的饱和能耗偏高,25N120代换后电磁炉的热效率大大降低,IGBT会经常烧毁,是因为FGA25N120是用于电源的线性稳压、逆变、变频方面而设计的,H20R1202是专为电磁炉而设的。

网友:
FGA25N120发热比较严重。H20R1202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