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CPU电路

楼主(2011-02-13):
今天收到一台主机主板是845的,不触发,拿掉CPU12V供电,可以触发。这高心,CPU电路好修,测试下管短路换掉下管,测试不短路了,上电可以触发,但是不跑马。在测试CPU没有核心供电郁闷,在测试上管有输入没有输入,郁闷,不知道咋个办了。希望高手帮忙。

网友:
这种情况要先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和 VID组合是否有了?
看下其余供电有没有, 内存 桥 总线供电, 我上次遇到的是总线供电MOS管输出电压低

网友:
看下CPU电源IC的三个条件到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