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2-13):
客户送来一台DELL D620 故障:加电后掉电
芯片组:945GM
维修:电流跑0.34A 测量3V、5V、1.05V、1.5V、1.8V电压都有,CUP供电为0V,CPU供电芯片是ISL6260,测量ISL6260第2脚和35脚,没RUNPWROK控制电压,RUNPWROK电压是U26芯片提供,U26其中一个门由U24芯片控制,U24门电路由多个电压RUN_PWRGD所控制,测量U24第1脚,无电压,说明其中一个RUN_PWRGD信号不正常,把U24电压拉低了,没点位图,找电阻实在是大海捞针,一个一个排除吧,R319拆掉,还是没CPU供电,R313拆掉也没CPU电压,终于拆R49后,OK,CPU供电出来了,R49是2.5V RUN_PWRGD信号,说明2.5V电压的2.5V_RUN_PWRGD信号有问题,而2.5V_RUN_PWRGD信号是由U15提供,测量U15芯片的25、27脚无2.5V电压,测量对地阻值是短路了,而2.5V主要是给南北桥供电,用电击法发现北桥有点热,怀疑是北桥坏了,但不甘心拆北桥,想找到是那一路短路,当拆掉L37时(板子上是L37,图纸上没这电感),U15芯片的25、27脚2.5V输出不短路了,电压也出来了,上CPU、内存,靠,竟然机子能点亮了,明天上硬盘试试,能否正常工作,不然还要换北桥,这故障花了我2个小时才到这,真是晕呀,想不明白为什么能点亮,明天再说吧,洗洗睡了。

网友:
云里雾里的 有图就好了

网友:
现在机子已经装起来了,使用都很正常

DELL D620.PDF

网友:
下图纸看下

网友:
楼主  我也有一台  不知那个L37的电感 在何处啊  找死我也找不到

网友:
我有一台不跑CPU,其它啥都正常,修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