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板跑45不亮求助

楼主(2011-02-13):
昂达945板跑45不亮求助,使劲压桥不亮,是突然停电引起的,再来电就这样啦

网友:
刷刷BIOS试试

网友:
先检查一下内存供电正不正常,然后换个内存试一下,不行CPU也更换。不行就得刷刷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都说突然停电引起的,呵呵,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