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E 不开机

楼主(2011-02-13):
ASUS M2N-E 不开机,测量了一下 PWR SW 的电压为1.9V IQ 芯片为ITE IT8716F-S   插上电源测量了一下紫色待机线的电压是1.9v 电压,把IO芯片吹下,又  插上电源测量了一下紫色待机线的电压还是1.9v 电压,不知道不哪里维修了,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查查117或者1085之类的三端稳压源有没有击穿!

网友:
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紫5 输出是多少?5V 就查看电源管理芯片或1117咯 没有5V换电源

网友:
拆了声卡和网卡看看待机5V会不会正常。

网友:
这个板子桥坏的多  3VSB对地,导至5VSB拉低,量下上图的1117会有发现的!

网友:
你的这个IO是不参与开机的吧。待机电压低应该是哪一个位置拉低的吧。比如1117或者1084,或者网卡,南桥,或者是双路供电引起的。我觉得网卡和南桥机率大一点。

网友:
加焊 北桥 南桥 座子 晶振 时钟IC

网友:
唉  说了一大堆的废话  不是明摆着误导人吗?不懂就不要乱说   jhm403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jhm403 说:加焊 北桥 南桥 座子 晶振 时钟IC ???????你是怎么混进来的?我就奇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回答确实太有才了,按你的说法,直接把主板仍烤箱里得了。

网友(点评):
先在松香水里泡一下再扔烤箱

网友:
顶10楼     io 网卡    南桥    开机芯片

网友:
我有一块同样的板,一样故障,网卡拆了,声卡拆了,3VSB对地短路。稳压用1085.怀疑北桥。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