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P系统如何清理DNS缓存?

楼主(2011-02-13):
如题,谢谢各位。

网友:
可以在“运行”中执行ipconfig /flushdns来重建本地DNS缓存。   终于找到了......

网友:
什么东东啊,一点也看不懂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重启,除了系统一些应用软件也会缓存解析信息,ipconfig清楚不了。

网友:
重启能解决我还上这来问,汗。

网友:
网卡状态-->支持-->修复
这样就自动清除DNS缓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郁闷   就是走到最后说  无法完成DNS缓存清理   最后重装了事的   上面那个命令发现晚了   不知道有用没

网友(2011-03-17):
如果重启不行的话,估计用命令也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