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东芝密码怎么破客户从美国买的

楼主(2011-02-13):
有谁知道东芝密码怎么破客户从美国买的
本来是没有开机密码的。
进BIOS 按了F2 还是要输入密码。
也就是LOGO 一过就需要密码。
放电了。是可以的。不过重启又需要密码。
型号是东芝A205 绿板

网友:
用BIOS编程器可以破吗?我也是新手。就是来学习的。

网友:
楼主,在ddr内存插槽脚下面有俩个短接点,连上,进系统后取消或者修改密码,然后再断电,把短接点断开复原。解除故障了记得谢谢我呦哈哈

网友:
楼主试试3楼的方法呀,好了说一声,俺们都长经验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