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1-02-13):
最近接到客户的一台主机 问题是: 光驱在BIOS下可以认到可以在DOS下装系统,但是等进入系统桌面后却认不到光驱,光驱跳线都跳过了,IDE线也换过了,换到其它主机上也是一样问题.拿个新的光驱装在客户的主机进入系统后可以认到 所以认定是光驱问题了.望各位高手指教 !!!小弟在此谢谢了 ~ ASUS IDE刻录光驱

网友:
奇怪了,我遇一块是BIOS下不认,系统中认了。。。。换上别的光驱就好。。

网友:
我也遇见过,应该是光驱固件的问题,没刷过,因为客户说不行就算了,下次有机会让他换个新光驱,然后把有问题的拿回来刷一下固件就清楚了

网友:
这个光驱也可以刷回件?没弄过

网友:
大多数是光驱的固件出了问题,刷刷应该可以解决,不过未过保修期,还是保修吧!

网友:
去把接口开启啊,自动侦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固件该如何刷呢 ~能不能请您指点几下 !!!

网友:
这个问题也碰到过,sony的DVD,amd的u,技嘉的主板,后来升级了主板的bios,重装系统,好了。

网友:
这种事我也碰到几回了重装一下系统就可以了,不过有时要把硬盘重新格式化一下才可以!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求高手解答!

网友:
可以刷的,去华硕官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