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6920G 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1-02-13):
一台ACER 6920G 客户拿来说会重启,一般都在滚动条的时候,偶尔进了系统,一切也正常,但一会就重启,但进安全模式完全正常。
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但重做系统,每次都是到安装设备的时候就死掉重启,GHOST版的換过几个了,XP安装版,2003安装版,win7安装都试过。
最后内存,硬盘也换了,BIOS也刷了,把所有外设去了也一样,已经准备好要干桥了。可看到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7529-1-1.html此贴,说NEC电容引起的无故重起。
发现这机也是NEC大电容,会不会这引起的呢,虽然这机重启的要规律点,但比起干桥还是先试试简单的换电容吧。

这机电路图上CPU供电有6个电容,但板子上只有一个方块装的NEC大电容C47,其它都没装的。

我把NEC方块的大电容取了,也换成四个其它板子上的CPU供电电容,同时补上没装的5个小电容。最一试OK了,NEC电容还真是怪!本相拍个那个NEC的方块电容的,但一吹就烂了,还弄得我用烙铁清了好一会,焊盘间隔太小只好斜着放了!

网友:
怎"一吹就烂"那么好,很多时是怎吹也不为所动

网友:
没必要这么挤的,用普通的棕色电容也是可以的。

网友:
大小一样 容值一样就行

网友:
这种电容居然还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