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电池开机 适配器 待机0、02 掉电

楼主(2011-02-13):
ibm T60   电池开机   适配器  待机0、02     按开机键掉电,     待机正常     按开关就掉电到0A   保护    重新插电源待机正常  ,   电池可以充电   ,    因为别人修过 ,先了个 1901E   可以开机了  ,  但是主板凉了  又不行了  ,+热1901E    就可以  ,应该是附近  芝麻管问题  可是找不到   ,望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替换一个1901E试一试

网友:
1901e 已经换过了   ,     换了BT13   和BT11     是在T40 主板上摘下来的 。    现在是可调电源 在18V 可以开机   到18.5都开不了。电池可以开机,应该还是  BT13    的问题   可是没有代换的

网友:
是RT11    rt13

网友:
还是不行呀!U61  温控这部分可以去除吗!

网友:
应该不行这个我也遇到过把3M 5M电容换了好了一阵子后来又不行了.还有就是这个毛病一般是TB2脚的-EXTPWR信号和8765 11脚ACOK#不正常.一般来说ACOK#正常了.也就好了正在研究这两个信号.有高人来说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以为是T40呀  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