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57V星478主板开机报警,像救护车声音!跑00!

楼主(2011-02-13):
ms-7057V星478主板开机报警,像救护车声音!跑00!无从下手,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先把BIOS刷了吧。

网友:
是上CPU,还是上假负载,上CPU响应该是CPU坏了

网友:
加焊CPU坐试试

网友:
刷BIOS 换个内存 有的内存也这样

网友:
原装板来的?如果是的,就是原装风扇没有装的问题。意思是检测不到风扇不亮机。加上个风扇或刷个公bios试。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加焊cpu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