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长城a170e1开机出现无规律的很多水平线没有图像

楼主(2011-02-13):
17寸长城a170e1开机出现无规律的很多水平线没有图像,本来是好的,放了一段时间没有用,现在开机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东西坏了,谢谢!
长城

网友:
我感觉已经报废了

网友:
换个普通驱动板或重新插一下排线看看,不行就是屏挂了!

网友:
这个是U型灯管的屏啊,不是屏线就废了

网友:
lz 应该在屏上 如果屏线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屏

网友:
多半是屏坏的现像,用通用板测下.

网友:
奇美代工驱动板不好找, 想试下屏也难

网友:
屏线松了,重插一下

网友:
估计 这个样子的屏 都已经离死亡不远了 赫赫···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再判刑不迟

网友:
没有代用的,试不了。

网友:
嘿嘿,菜鸟弱弱地问一下,是不是信号线有问题

网友(2011-03-15):
屏G啦吧

网友:
主板屏线屏
问题多

网友:
重插一下屏线试试。有个朋友从外地回来。显示器用车拖运回来后屏线松了,就是这样,但是比你的强一些。对付能看到东西。重插一下屏线就好了。

网友:
今天看见一建兴的也这样估计屏G了,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