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1-02-13):
CPU供电的上管和下管可以对换吗?详细一点

网友:
理论上是不可以的  你看型号一样可以换

网友:
不行,你找各一个出来对量不就知道了!

网友:
型号一样 可以换  不一样的话  尽量不要换  有的上管和下管 虽然都是一样的沟道  也是不能换的

网友:
MOS管或是双二级管代换的原则你没弄清楚,只要附合替换要求,别管它在哪个位置上,换都没问题。

网友:
差不多都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