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管故障会导致电源板带负载后,12V降低为8V吗?

楼主(2011-02-13):
液晶显示器的场效应
开关电源管
的什么样
故障会导致
电源板带负载后,12V降低为8V。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接负载以后电流多少?如果没超过开关电源输出电流电压就下降了的话,故障就在电源部分。

网友:
我想是MOS管老化了,

网友:
会啊,老化了多

网友:
严重老化才有可能吧,

网友:
如果电源后级没短路使负载加重。。应该是稳压负反馈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