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上显示6个画面

楼主(2011-02-13):
笔记本屏幕上显示6个画面,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显卡门系列显卡,如G86,G84  类似这种故障比较常见。

网友:
加焊显卡就好

网友:
一般来说这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整了个华硕的,一样的问题,加焊了下显卡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和你一样

网友:
加焊下显示,我一直用风枪加焊,有时可焊好,有时直接连锡,但是从没爆过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