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HWE9190F白屏

楼主(2011-02-13):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屏闪一下就黑经检查是高压条的问题由于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我就换了新的电源板和高压板后接主板竟然白屏,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检查屏供电,屏线,驱动板

网友:
高压板换个了

网友:
换的不是原装板吧,如果是通用板线未接对

网友:
屏烧坏了,屏供电可能偏高

网友:
检查上屏的5v电压。。有的屏是3.3v的。。驱动板到高压板的控制线是否接对??有的高压板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接错了,把屏供电给烧了哦。

网友:
白屏先检查屏供电是否正常,,屏保险是否烧断

网友:
检查一下屏供电是否正常,再看一下屏保险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