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内接不显外接显示正常!高压条灯正常!是不是显卡坏?

楼主(2011-02-13):
t42内接不显外接显示正常!高压条灯正常!是不是显卡坏?
t42上面有显存颗粒不敢轻易动!要确定好了再动。希望老手赐教

网友:
外显都正常,显卡怎么会坏??
多查下屏线,供电,控制电压

网友(点评):
我修到很多显卡坏 是 外接显示。屏不显示的 。

网友:
明天有时间先干BGA再说!

网友:
显卡的外接和内屏 电路时不一样的

网友:
显卡的外接和内屏 电路时不

王志佳 -4

网友:
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原来就是屏线的问题。害我还兜了一圈!我狂晕

网友:
看下    主板和屏幕的连接器     处的   电压都出来了不
       也有这种可能的

网友:
先查一下屏的工作条件,在查一下VGA接口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