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10不能充电

楼主(2011-02-13):
        故障现象不充电,充电芯片是MAX8724,

检测PQ32没有工作,量8724第1Pin DCin19V,10Pin ACin 4.8V,8PIN SHDN 3.1V,11pin ACOK 0.3V;26,27PIN也有19V。
PQ32 1,2pin有电压19V,其他pin无电压。更换过8724,和PQ32,故障依旧,电池也换过了。求高手给个思路。多谢了!祝大家新的一年一切顺利!

网友:
充电控制电路查了没有。换个EC 试试

网友:
ACOK不正常,26和27脚电压有轻微差别你仔细查查,

网友:
EC 手上没有,26,27pin接的是同一个保险电阻的两端,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ac不正常  看来要电路图看看了

网友:
11脚ACOK是低电平有效,0.3V应该是正常的
4脚 12脚电压多少

另外电池通讯是否正常?
板号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您好!4pin4.08V,12pin3.3V。版号是DAOSW7B8D0。图纸在这儿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32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