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31A CPU降低温度方法

楼主(2011-02-13):
玩游戏的话,显卡是50-55左右.cpu 98度。
想不明白为什么cpu升得这么快。
上面 待机温度。

网友:
98度。都已经保护掉点了。  你这个应该是温控检测电路出了问题。。温控IC或EC不良

网友:
其实我怕显卡出问题。显卡门的显卡 。
希望这温度能让显卡多活几年。

网友:
从你那表上看显卡温度不高,CPU是有点高,上些硅胶

网友:
是不是安装风扇有问题啊!~

网友:
F31我也用过,温度高是高点儿不过没这么高,后来换了个T4400的,温度就低了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是T2390的U.不可能再去换个U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风扇有问题,显卡温度也会很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把cpu的硅胶拿掉了,用铜泊纸卡在中间。。貌似t2390是比较高温的。

网友:
九十多度?真可以煮鸡蛋了。。。。。风扇有问题吧?转速达不到?

网友:
是让你换个U试试看是U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滿載情況下,安靜模式,穩定在40度,性能均衡穩定在60度,高速模式80-86(有漂移現向),而且升溫很猛。瞬間就能10-20度的跳變。。。
現在不敢使用高速模式了。
安靜模式,800Mhz    40
性能均衡,1333mhz    60
高速模式,1866mhz    85

cpu平均溫度是30度,最低溫度是20度,最高86度,這是今天記錄一整的數據。
使用everest cpu壓力測試。

网友:
  楼主,我介意你看看是不是散热管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关键是笔记本居然不掉断。用super pi 跑1m  36秒。cpu直接98,今天又改进了下显卡降热.稳定50,cpu开机就70了。。我的个娘,cpu加了个铜片,不知道是不是没卡紧(固定得不能移动了)。开机摸铜片根本就不热,估计就三十多。不知道是铜片和cpu是不是没有亲密接触还是铜片的导热性能很差,还是这本子的感温芯片有问题。有点小怕怕。。

网友:
回复 网友E:

开机用手摸热管,没什么温度。。温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的导热管 坏 了不高热了~~吧风扇改改成5V。。。。

网友:
这么高的温度应该早都保护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T2390奔腾双核的温度本来就比较高,建议楼主换个高点的U

网友:
l楼主之贴 没说的很清楚 个人观点 是 温度高肯定要做好风扇及散热鳍片灰尘的清洁 不建议在U上加铜片 用硅胶就好,风扇可以加点润滑油 这样处理过后 我相信 温度是会低下来的 另外 也不可排除铜管损坏的可能 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 楼主先做好清洁 看下效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G:

t4500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