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开机无显示,请大虾帮忙分析下,在线等急急。。

楼主(2011-02-13):
          宏基笔记本ASPIRE4520 型号Z03  开机无显示,开机电流显示能高达到2.1A之多,但到了 又掉电,掉电自动启然后达到2.1A就又掉,外接显示器 无显示,可能是不是CPU的问题呀?请大虾帮忙在线分析下。。。。。。。

网友:
掉电,你看看电压都出齐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全部电压是指,3.3V 5V 1.5V 2.5V?

网友:
供电稳定不?查下CPU主供电稳定不,还有NB SB上缺不缺电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NB SB是什么了?供电芯片上的?

网友:
和CPU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你这问题范围也有点广的,这电流早应该显示出来了,你最好先测测显卡或者北桥上的电容是否有短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nb 北桥 SB 南桥,还有一个内存方面也要查一下啊。

网友:
如果电压都有的话看稳定不,看芯片是否有发热,如果芯片内部有轻微短路也会掉电,顺便拔掉BIOS电池看还掉电不,我曾经碰到过ACER机器掉电做北桥也没用最后把BIOS电池短接下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CPU都没有工作。可以换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