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共享打印机的问题

楼主(2011-02-13):
      这是一个办公室。总共7台电脑。以前好好的。只是今年换了两台新电脑,(以前打印机就是装在旧电脑上使用共享的)现在那旧电脑换下来了。打印机装在了新的电脑上,另外电脑可以找到工作组也可以共享上打印机。但就是打印不了。谁能给个好的办法。谢谢!!
              !!祝各位新年大发特发!!!!

网友:
我今天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不懂的

网友:
怎么就没人出来说两句呢?

网友:
如果是基于NT平台的共享是非常容易的,GOOGLE一下;不过共享打印有漏洞,记住补补!

网友:
新电脑没有开启打印共享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开了.因为总共换了两台新电脑.这台装打印机的和另一台没装打印机的新电脑是可以共享的.
而另外不能共享打印机的电脑只要重装下系统就可以正常共享打印机打印了
..原本有8台电脑的,现在只有两台电脑没有重装系统.所以只有这两台电脑不还不能共享.

网友:
杀毒软件关了试下。

网友:
是不是“默认打印机”没有选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打印测试页的时候,不须要设置默认打印机吧..

网友:
旧电脑的打印服务没有开启吧

网友:
把防火墙关掉

网友:
要在每一台机上安装打印机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说明白点.怎么装打印机启动啊?

网友:
你是什么系统啊,一般ghost系统都有个解决局域网共享的命令

网友:
添加打印机了吗

网友:
之前有遇到老的系统打完补丁后就不能打印了,可能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那是共享权限  没有 打开   有好多 系统都是默认关闭   去把服务项打开  每台机设一个IP  用\\找到他,  或者 可以下载一个  装机人员工具  里面有解决共享的

网友:
学学看看大家对于局域网共享 怎么解决

网友:
一键共享 设置一下就OK了

网友:
看了半天还是看不出个所以然   有没有大虾给个正解哟!

网友:
如果其他几台电脑能共享打印的话,装有打印机的主机应该没问题。问题出在两台旧的没重装系统的机器上,先确认这两台机器是否正常添加了网络打印机。默认打印机是否改成现在新共享的打印。(注意,实物打印机虽然是同一台,但主机变了,就相当打印机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没装系统的两台电脑..我已经重新添加过网络打印机.就是使用刚添加的默认打印机出现我开头说的情况,,不过这几天一直没时间,那两台电脑也不太会使用打印机,所以也没去理会他们..

网友:
回复 网友E:

解啥呀,说了要你下个一键共享,电脑上都设置一下绝对OK

网友:
网络打印机只要局域网正常,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唯一不同的是接打印机的电脑安装驱动后设置成共享,其他电脑要安装成网络打印机就可以了,每台电脑都要装一下。。。

网友:
首先要打开电脑的网络共享,用解决局域网共享.rar,用其中的开通局域网共享(访问本机无需验证即可进入)
然后要将本机打印后台服务启动 不知道图片能否正常显示,其实就是Print Spooler这个服务.要自动启动.重启电脑后应该就好用了,若不好用重新添加打印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
新电脑上的来宾用户开了没有

网友:
要在一个工作组当中,开通局域网共享,这个是有注册表文件的,百度一下就能下到

网友:
看有没有KIDO病毒
有没有开启GUEST用户
有没有开启打印机和文件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