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主板无PG信号!

楼主(2011-02-13):
该板型号为SY-A8N4G-RL ,754的板.插上假负载,有CPU供电1.5V,内存供电为3.3V(DDR内存...)无上拉供电!上拉供电的IC是RT9199. CPU也无PG信号!其他供电一切正常.北桥附近的电感电压1.25V . ATX供电接口无1短路! ATX 的8pin的PG信号500多欧.
当然..没PG信号的到来..本板连复位都没有,包括主复位! 主板核心供电IC是 B3-7H.
I/O是f71872f

网友:
换一个电源看有没PG信号,无上拉电压可能与9199有关,用RT9173代换。

网友:
南桥供电正常吗?

网友(2011-04-24):
我也有个915的

网友(2011-05-28):
内存3.3正常吗?DDR2.5V

网友(2013-06-24):
这个时许是什么啊

网友A(2013-10-25):
我也有同样的情况,全板电压,时钟都正常,就是无PG和复位。

网友(2015-01-23):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情况,全板电压,时钟都正常,就是无PG和复位。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