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Ideapad Y460驱动安装说明(windows XP )

楼主(2011-02-13):
Ideapad  Y460驱动安装说明(windows XP )

注意事项:

1. 在安装windows XP之前,需要在BIOS中将硬盘改为兼容模式,否则在安装系统时会提升找不到硬盘或蓝屏。

2. 修改方法为:
开机屏幕上出现Lenovo标志时按F2进入BIOS-->Advanced-->SATA Mode Selection,把AHCI改为IDE后按F10保存退出即可。

驱动安装步骤:

1. 主板芯片组驱动安装

Ideapad Y460主板芯片组驱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为:SM 总线控制器)安装。

双击“Chipset.exe”文件安装,按安装中出现的默认提示项操作。

a)

2. 英特尔管理引擎驱动程序安装

Ideapad Y460英特尔管理引擎驱动程序(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为:PCI简易通讯控制

器)安装。

双击“IntelME.exe”文件安装,按安装中出现的默认提示项操作。

3. 显卡驱动安装

  Ideapad Y460N显卡驱动程序(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为:视频控制器)安装

双击“ Intel.exe”文件安装,按安装中出现的默认提示项操作。

注意事项: NVIDIA显卡:支持OPTIMUS技术的NVIDIA显卡,在Windows XP下无

法安装NVIDIA显卡驱动,仅能安装Intel集成显卡驱动,在设备管理器中会有

视频控制器(VGA兼容)黄色问号。

由于该机型有HDMI接口,需要先安装声卡驱动,再安装显卡驱动,否则设备管理器

中会有“Audio Device on High Definition Audio bus”黄色问号。

Ideapad Y460A显卡驱动程序安装:

双击“ VGA_AMD.exe”文件安装,按安装中出现的默认提示项操作。

4. 声卡驱动安装

   Ideapad Y460声卡驱动程序(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为:High Definition Audio 总

线上的音频设备)安装。

   双击“ Audio-XP.exe”文件安装,按安装中出现的默认提示项操作。

注意事项:如果使用XP SP2系统,设备管理器中会显示PCI DEVICE黄色问号,

需要先安装KB888111声卡补丁,再安装“Audio-XP.exe”文件

                  如果使用XP SP3系统直接安装“Audio-XP.exe”即可。

5. 网卡驱动安装

   Ideapad Y460网卡驱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为:以太网控制器)安装。

    双击“Lan.exe”文件安装,在设备管理器中以太网控制器上点右键选择

更新驱动程序,选择指定位置安装,并指定到“4.Lan\WinXP\IA32”目录搜索安装

即可。

6. 无线网卡驱动安装

   Ideapad Y460无线网卡驱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为:网络控制器)安装。

    双击“ Y460NY560_XP_WLan.exe”文件安装,按安装中出现的默认提示项操作。

    注意事项:安装前需要先将无线网卡及蓝牙硬件开关向右拨至打开的位置,

并且使用FN+F5开启无线网卡。

7. 蓝牙模块驱动安装

   Ideapad Y460蓝牙模块驱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为:蓝牙设备)安装。

    双击“Bluetooth.exe”文件安装,按安装中出现的默认提示项操作。

注意事项:安装前请确保蓝牙设备已经开启,安装前需要先将无线网卡及蓝牙硬

件开关向右拨至打开的位置,

8. 读卡器驱动安装

   Ideapad Y460读卡器驱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为:基本系统设备)安装。

    双击“ Cardreader.exe”文件安装,按安装中出现的默认提示项操作。

9. 摄像头驱动安装

Ideapad Y460摄像头驱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为:USB视频设备)安装。

双击“Camera.exe”文件安装,按安装中出现的默认提示项操作。

10.            触控板驱动安装

Ideapad Y460触控板驱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为:USB人体学输入设备)安装。

双击“Touchpad.exe”文件安装,按安装中出现的默认提示项操作。

注意事项:如未正确安装触控板驱动,无法使用捏合缩放等特殊功能。

11.            电源管理软件驱动安装

     Ideapad Y460电源管理软件驱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为:未知设备)安装。

     双击“PM.exe”文件安装,电源管理软件可提供快捷键驱动支持,电源亮度,电

池电量管理等功能。

12.            Intel智能节能控制技术安装

    Ideapad Y460智能节能技术驱动程序(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为:PCI数据捕获和信

号处理控制器)安装。

双击“IIPS.exe”文件安装,按安装中出现的默认提示项操作。安装过程中会提

示需要安装微软framework3.0补丁。

注意事项:仅Intel I5以上CPU支持此IIPS技术。标配Intel I3 CPU的机器

安装IIPS驱动后设备管理器中系统设备下出现“Intel(R) Turbo Boost

Technology Driver”为叹号,由于intel的i3-CPU不支持睿频加速技术

(TurboBoost),但由于主板芯片组支持此功能,所以安装睿频驱动后系统设备

中出现该设备的叹号,此设备不会影响其他相关应用,请放心使用即可。

13.  串行ATA高级主机控制器接口驱动程序安装

Ideapad Y460串行ATA高级主机控制器接口驱动程序(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为:IDE

ATA控制器下的PCI DEVICE)安装。

双击“AHCI.exe”文件,自解压到下载目录,打开“AHCI\PREPARE”目录, 双击

install.cmd,然后重启计算机并按F2进入BIOS,在Configuration-->SATA Mode

中把选项改为AHCI,按F10保存退出,进入系统后在设备管理器中IDE ATA控制

器下面的PCI DEVICE上点右键选择更新驱动程序,选择指定位置安装,并指定到

“AHCI”目录搜索安装即可。

14.  英特尔矩阵存储管理器驱动程序安装

Ideapad Y460英特尔矩阵存储管理器驱动程序(英特尔快速存储技术)安装

双击“IMSM.exe”文件安装,按安装中出现的默认提示项操作。

          注意事项:需要在BIOS中开启AHCI后再安装,需正常安装此驱动才能支持Esta

等接口的使用。

网友:
XP现在随便装进去 驱动都有了 Y460是双显卡的 XP下根本不能用 只认集成的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