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nc6320 USB不能用

楼主(2011-02-13):
USB 的条件都有了    芥蒂供电 两组数据也正常  但就是不能用   在系统里   在pe里  都一样 !  插鼠标灯都会亮都就是没有反应·····换过南桥   还是一样!

求高人指点····

网友:
妈的   原来是bios  被禁用了   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啊! 害我还换了南桥   ···  惭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