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3测试花屏9500显卡需要全测还是测试哪几项就可以判断故障?

楼主(2011-02-13):
如题
如题

网友:
7 和 8可以测试,但是有的问题非全部测试不可

网友:
如果是显存出问题,是通过7 8项来判断具体哪个显存出问题吗?

网友:
以加的ATI显卡好难修了呀!

网友:
谁有R3MEMID的教程共享一下

网友(2011-03-16):
回复 网友A:

      全面检测时间比较长,我们都急着看结果,可以只选其中的一项来测,这样很快就能看到结果。一般的故障,也都能显示出来了。但是如果你的卡是花的,用某项检测却通过了,那就再换一项,几项都PASS的话就得全面检测了,反正是要看到出错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