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输入框输入不进希腊字母

楼主(2011-02-13):
当鼠标点向桌面的时候输入法的字条就可以显示  密码中的希腊字母也能看见
可要是当鼠标移动到数去密码的地方    软键盘 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本人是支付宝密码中最后一位有希腊字母     不知最近老是输入不上        还请有办法的高手    指点迷津      要详细点的

网友:
直接用IE上试试,可能是360的问题

网友:
什么浏览器都用过了    就是密码框不能用软键盘  其他的都能用     我想可能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因为10次可能有一次管用的

网友:
安全模式试下,应该是插件问题

网友:
你直接做系统试过没?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浏览器早让木马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