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 华硕A8S 关不了机

楼主(2011-02-13):
昨天客户送来了一台机器,刚来时故障为不开机,待机正常0.02A,拆机后测开机键上有3.3V电压,按开机没反应,用万用表在IT8511TE上划,能开机,PW-ON是连接到EC的2PIN,我划的是EC的69PIN,PM  PWRBTN# 这个是和南桥相连接的开关,之后判断机器为EC 坏了,把EC更换后开机正常了,进系统烤了半天后,客户来拿机器的时候,结果关不了机了,按了关机后电流掉到0.37后就不动了,风扇,各组供电都正常,求高手帮忙分析下了。

网友:
EC 没有装好。 有短路或虚焊

网友:
我觉得也是ec问题!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看能不能关机 有的机器需要关闭某些驱动才能正常关机 不行再考虑拆机吧

网友:
南桥更换后故障依旧

网友:
换了EC是不是要重新装下驱动或者换个系统试试……6

网友:
EC 没有装好

网友:
先重新做个系统试一下,如果不行就在重新换一个EC,先易后难

网友:
感觉也是EC有问题,要不就是重启吧?和关不了机很类似,和小电池没电了。。。

网友:
我看还是EC没有装好,你还是重新做一下吧

网友:
EC 更换后故障依旧  非法关机长按关机键都没反映  信号都查过了,我感觉现在是主板有断线,请高手指示

网友:
还是EC 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还是出在ec上

网友:
我看,北桥的问题很大。

网友:
恢复一下BIOS

网友:
是在不行了,在换个 EC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