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厂865 CPU供电MOS

楼主(2011-02-13):
INTEL原厂865 CPU供电MOS管 有两只短路 型号是608 t40 N03G这是什么管子?40N03么

网友:
任何烂主板上的CPU供电管都够用了

网友:
主板供电的场效应管一般都通用

网友:
从废板找一个相同功能的场管就可以,,,

网友:
从废板找一个相同功能的场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