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神奇问题

楼主(2011-02-13):
      客户机器拿来 开机黑屏。人走后,我外接下 不亮  拔掉再开   亮了  进系统正常使用。

关机后再开机又开了,插拔内存 搞到又亮了  挂机半天也没事情,重启下又不亮了。此问题反复  哪位高人指点下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独立显卡就是6150,集显就是北桥

网友:
显卡加焊下

网友(点评):
不大像显卡啊,只要开了机就能正常使用,就是重启后就开不了机 要等段时间

网友:
不开机时候。电流到了多少

网友:
加焊显卡啊 这机器还有的试么

网友:
那为什么不加焊一下显卡试试呢?

网友:
顶起!不然BGA机是干什么吃的啊!要选就选迅维BGA返修台 呵呵广告

网友:
显卡应该虚焊了 重新做

网友:
内存没插好 或BIOS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  显卡呗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太大啦

网友:
哦耶    解决了   提到HP不能就想到显卡嘛

网友:
直接BGA     显卡

网友:
还是做显卡吧,现在这叫做边缘状态,另外,电流多少都有可能,因为这是集成的

网友:
显卡的通兵。

网友:
dv的机器一般显卡出的问题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