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2J换高压条,不小心短路后不开机了。

楼主(2011-02-13):
原来开机正常,只是灯管不亮,换高压条的时候把高压待机电压碰到其它的线路了,后来接电源后的待机有0.2A,不开机了。我摸了一下南桥很汤手,是不是南桥被我搞烧了?这回要陪钱了

今天换了个南桥,待机是0.026,按开机键后,跳变到0.041几秒钟后变回0.026。现在换了IO也是一样开机跳到0。041几秒就跳回0。026了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南桥挂了,看来只能换桥

网友:
换了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一般会烧很多东西,待机已经偏高了,先排除短路再说吧

网友:
同情楼主了,已经短路了就先排除短路吧。确定短路的范围再说吧,

网友:
你再测一下EC吧,会不会是EC也坏了,你拆掉南桥再测。

网友:
是不是南桥1.5V供电有问题

网友:
南桥和EC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感谢楼上的兄弟。我现在把南桥拆出来了,待机电压是0.021,正常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楼主  郁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拆了南桥变成待机是0.021了,正常了吗?

网友:
待机正常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待机 0.02 多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待机 0.02 多 正常

待机正常了,其它应该没有短路了吧。上个好的南桥应该好吧。

网友:
我上次遇到的情况和你的一样哦。  坏了过后南桥短路了。然后换上南桥还是不行。最后没有修了。怕拿到维修站交换不到。  一般IO也遭了

网友:
那惨了,我要陪别人一台机呀

网友:
高压短IO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的支持,今天换了个南桥,待机是0.026,按开机键后,跳变到0.041几秒钟后变回0.026。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