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要插U盘才能运行正常

楼主(2011-02-13):
技嘉主板GA——T945GCMK,不插U盘会死在检硬盘那里,插U盘后就可以正常使用,进系统看网卡设备,声卡设备都是正常的,硬盘SATS接口也都正常,无解

网友:
更新下BIOS看看或者 出厂设置一下  硬盘检测坏道没有 ?

网友:
还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更新BIOS 就可以了

网友:
先更新BIOS程序,不行再怀疑硬件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情况,建议刷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80%,硬盘问题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