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D 不斷發出支支聲音

楼主(2011-02-13):
我是新手1 個, HDD 不斷發出支支聲想知道有什麼問題嗎?
有什麼軟件可以修復嗎?
THX

网友:
没有软件可修复

网友:
先换个好点的电源试下,再就是把硬盘固定好,再不行就将就着用了

网友:
能用的话试试看把坏道屏蔽了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坏道,现在的硬盘一般都有SMART管理的

网友A:
没有软件可修复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834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