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板,上3000+的正常,用5200+的掉电

楼主(2011-02-13):
如题,一块AMD的NF6G的板子,拿过来U是5200+的,故障,PS2无法使用,经检查,PS2的0欧贴片电阻坏了,更换后上3000+的U,跑码,进系统,一切正常,用原机的U5200+的,触发就掉电,(拔掉小4脚,则触发不掉电)U拿到别的板子上试是好的,故障应该是在CPU电路,但场管正常,不知道问题在哪,求解

网友:
建议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看下电源管理芯片 换掉  试试吧 也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