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XA 939主板,PCI和PCI-E无复位,但CPU和IDE有复位,求各位老师帮忙了.

楼主(2011-02-13):
一块网吧的昂达NF4XA 939主板,上诊断卡,无复位,目测有3只电容鼓了,换后故障依旧,测量桥供电1.5V,内存供电2.5,1.25V均正常,上假负载,CPU供电也正常.
测量PCI上有时钟,但是RST为低电平,
碰RST开关时,CPU的复位能测得变为0,IDE的复位能变为0,就是PCI和PCI-E的RST始终是0,真是找不着头绪了,肯请各位老师帮忙,谢谢了!

网友:
忘记说了,换过2个CPU,无效,按压CPU座及桥无效

网友:
没有人愿意帮帮忙吗???

网友:
真晕,十几天了,也没人愿意帮忙看看吧.

网友:
你看看那过RT9202的8脚芯片供电正常不?一般昂达的板9202坏的最多了换了就好的几率大!

网友:
部分无复位考虑下南桥···像楼主这种状况有可能是南桥发出了··但是被某个IC拉低了··跑跑线路撒··仔细排查下··

网友:
同意6楼的,你看下是不是门电路芯片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RT9202供电芯片已经查过了,输出电压为1.5V,更换后故障依旧.另外,此板上没有任何74系列的门电路.

网友:
  桥可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