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白光真头在400度-420度时会不会氧化变黑?

楼主(2011-02-13):
我用几块和十几块钱的仿头在差不多400度时就氧化发黑,不容易沾锡,沾了焊膏和锡在海绵上擦也不容易变亮,需要把焊台温度调低再擦洗才能恢复。请问白光真头在400度-420度时会不会氧化变黑?如果真头会变黑是不是不用调低焊台温度只需擦下海绵马上变亮?

网友:
开这么高白光就变黑光了,一般开到350度就好了,平常的焊接都是300度左右的……

网友:
有些板子散热快,所以焊台需要开高点。你用的是白光的真头么?有真正用过才有发言权哦。

网友:
我用的假头,无语中……

网友A:
我用的AT969CF的头  400度一擦烙铁雪亮   买的T18-K的头还在路上  来了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AT969CF的头  400度一擦烙铁雪亮   买的T18-K的头还在路上  来了试下

T18-K是FX888的,兄弟到手记得上一下测试帖哈。

网友B:
看下我试验的。烧红了放凉后还完好上锡。都是普通的材料。破布、松香、锡丝....
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bQ_9WeGknmY/

网友:
工厂规定有铅制程烙铁温度为370度上下十度,无铅制程400度上下十度,需要使用烙铁时打开电源,使用完毕前上锡保养,保养完毕后关闭电源。
现实没有人按照要求做,导致真品白光烙铁头出现两种状况:
1.按照规定使用操作,烙铁头使用半年后仍然正常使用。
2.不按照规定操作,烙铁头氧化损坏(穿洞)只需要1-2个星期。
个人总结,刀型烙铁头比较不抗氧化,马蹄形,抗氧化时间比较长。
建议多使用马蹄形烙铁头,同样可以实现焊接,脱锡的工作。
刀型烙铁遇到大焊点热量丢失很快,马蹄形较刀型慢,可是实现完美焊接。
我喜欢马蹄形烙铁头,但是同样需要“爱心保养”。
你对工具好,工具才会为你做更多的事情。

网友(点评):
这位兄弟,我想讨论的是白光真头的抗氧化程度,而不是平时烙铁头的保养,你说的这些都知道,唯一不知道的就是刀头失热居然会比C头快,不过C头还是蛮好用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我试验的。烧红了放凉后还完好上锡。都是普通的材料。破布、松香、锡丝....
视频:http://www.tudou.c ...

你的是T12,楼主说的是936还是有差别的吧?

网友(点评):
应该是有差别的,T12毕竟是无铅级别的头,我确实不敢相信T12比936头贵在带发热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我试验的。烧红了放凉后还完好上锡。都是普通的材料。破布、松香、锡丝....
视频:http://www.tudou.c ...

谢谢阿平老兄的视频,T12的头当然好用,我想问的是白光936的头,在400-420度时会不会黑,如果会黑,是不是沾点焊油擦一下湿海绵会不会马上变亮?我用仿的头在400度时必黑,但沾焊油后擦海绵还是不变亮,需要把温度调低才再重复以上步骤才能恢复。如果白光936真头和仿的是一个鸟样,就不买真的了,继续用仿的就好。

网友:
我想讨论的是白光真头的抗氧化程度,而不是平时烙铁头的保养,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3353743
抗氧化程度:
1.假白光认真保养抗氧化可以与真品白光烙铁头媲美

2.真品白光烙铁头不保养抗氧化还不如假品白光烙铁头,

不知道楼主看懂了没有?

网友(点评):
晕,你讨论的又是烙铁头保养方面的问题,看来我说的话你没看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得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当然,阿平老兄的测试是最客观厚道的。

网友:
真白光头会不会氧化变黑也分很多种情况的
当头子上同样是400度的实际温度的时候,不同纯度的松香和焊锡丝,还有就是头子的新旧程度都会造成不一样的现象的。
我用一个新T12-K头子使用非常普通的松香和有铅锡丝,温度调节到400度的时候,一样头子变黑了,而且不是用海绵一擦就亮。使用好点的助焊剂的时候情况会好些,因为头子上的氧化物残留少些。使用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头子,而且头子正确使用,有上锡保护的时候,这个时候基本上是一擦就亮了,当然同样还是要注意一下助焊剂的纯度,杂质太多的助焊剂更容易让烙铁头氧化变黑。头子温度超过350以后越高越容易变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几块和十几块钱的仿头在差不多400度时就氧化发黑,不容易沾锡,沾了焊膏和锡在海绵上擦也不容易变亮,需 ...

上到420度照样会发黑,本人用的就是原装的白光头,保养不好一样不耐用

网友(点评):
那400度会黑么?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我用仿的都不错了,看来一般用用是不需要真品的了。

网友C:
我想就是真品,400度烧得时间太长也是性能不保了。
还是上面的兄弟说得对,保养很重要,好习惯可以使好工具用得时间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就是真品,400度烧得时间太长也是性能不保了。
还是上面的兄弟说得对,保养很重要,好习惯可以使好工具 ...

其实13楼的兄弟说的有道理,如何保养烙铁头,这些本人都懂。但是如果遇到要开400度的高温连续焊接多个焊点的时候,你不可能每焊一个焊点就调低焊台温度保养烙铁头一次吧?这样活要干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我只想知道白光头和仿头在400度高温时表现是否一样而已,呵呵。

网友D:
原装和高仿的肯定还是有差异的,最直观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寿命上,对于你想达到的那种焊接效果,个人觉得重点还是在保养好烙铁头。你每次焊接的时候最好是能保持烙铁头上有一定的焊锡保护,不需要调低头子温度,但是不要每次都用海绵把烙铁头上的焊锡擦的太过干净,没有了焊锡在烙铁头的表面保护,那么高的温度肯定是很容易氧化变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装和高仿的肯定还是有差异的,最直观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寿命上,对于你想达到的那种焊接效果,个人觉得重点 ...

我平常就是用你说的方法,不用时带些锡在烙铁头上面,可惜还是不行,到400以上,就算焊锡在烙铁头上也是黑的,这时如果在湿海绵上擦掉焊锡,你会发现烙铁头也不会变亮,仍旧是黑的,而且沾锡性会变差。

网友:
不用的时候温度调到最低嘛 什么真的假的 一直400度 啥头也不行  认真保养  真头用一年假头用半年

网友:
关键还是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