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芯的LVDS接口排线如果线序错乱,会损坏液晶屏吗?

楼主(2011-02-13):
15寸联想液晶屏,20LVDS接口排线如果线序错乱后,插到液晶屏,会损坏液晶屏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如果是电源的话会坏屏的

网友:
15寸屏电压3.3V, 插反一般不会损坏, 但也有例外的

网友:
只要供电和地正确就不会

网友:
如果只是数据线,就不会,要是电源线错了,就会烧屏。

网友:
把电压查到数据上了就难说了。有可能会烧芯片。只要供电不查错基本上不会烧什么东西的

网友:
数据线无所谓,但是电源线搞错了,就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