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刷新无线网络USB口用不了,2秒后USB口又自动连接能用

楼主(2011-02-13):
IBMT40刷新无线网络列表,USB口用不了,2秒后USB口又自动连接能用,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也没解决,等高手解决吧

网友:
是不是5v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同时插俩个USB口不可能供电不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万用表量下  供电脚到了5V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电压啊。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照成这个现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资料  南桥这些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