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最常用的电源IC有哪些?

楼主(2011-02-13):
请各位同行说说笔记本最常用的电源IC有哪些?我想备些本本的IC

网友:
沙发,我也想知道!

网友:
想备这些东西最好的办法是去看看图纸  找IBM  DELL  HP  等机器的图纸看上面一般都是什么元件(IC)

网友:
max isl和tps的都多备点,现在大多数都用qfn封装的了

网友:
那太多了,MAX系列,LT,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