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搞定啦!长城300P4-PFC 短接OK 上机没反应!

楼主(2011-02-14):
长城300P4-PFC 短接绿黑线各电压正常 上机却没反应!
更换了3个10V 1000的电容 爆浆了
不短接时 紫色是5V 棕线无电压
短接 后 棕线5V正常
郁闷中!!!

网友:
高手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板上有一个电阻,平时发热比较大你看是不是虑焊了呀

网友:
上机没反应是不是指按主机开机键电源不会通电?
主板要检测到电源的PG正常才会允许开机的,你检查下电源的灰线是不是电压正常啊。

网友:
5VSB处的电容也应查下,调换为好。

网友:
感谢大家 我正在鼓捣中 哈哈!@@

网友:
已经搞定啦!@
把大电容 焊下来 再焊上去,
3个焊上去的10V 1000 逐一补焊
上好外壳,居然涛声依旧了!哈哈

网友:
常见的就是5VSB相连的电容坏,换了就好,楼主最后笔误我只见过红色5V,没见过棕5V呀

网友:
虚焊.............这没什么啊。

网友:
电源上还有棕色线吗?我怎么没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