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600GSO插上6P供电口短路

楼主(2011-02-14):
一块昂达9600GSO插上6P供电口就短路,开机风扇一转就没反应,拔下来,可以转,经检测,发现是APM2509N击穿,手头上没有这个型号的管,查资料,70T03可代用,换上,正常开机,但用了几个小时就重启,卡屏,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之前应该是电压短路了,而且那个电压过来一般是产生GP的核心供电的。且一般给上管提供D极输入。先看看这个电压波形是否稳定,正常。然后更换一个OK显卡在主机上测试,看看是哪个影响重启 ,卡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