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717 能用什么管子 代换?

楼主(2011-02-14):
     求助大侠 K2717  能用什么管子代换?我发现C5027 视乎能代换耶 和K2717 参数比 有大有小的  希望师傅们指导下

网友:
C和K能代换?
一般C是三极管,K是场管。

网友:
用K2607   K2746  K2749都可以,但C5207是不可以的直接代换的。

网友:
K2717为场效应管,不可用晶体管代用,如要代用,要更改电路。

网友:
哇 那不是要找K 开头的 管子 或者同型号代换啦?

网友(点评):
好好补一下电子基础,不然会烧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