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什么原因

楼主(2011-02-14):
自拍正常,视频聊天就这样,哪位大哥遇到过

网友:
也不说下你用过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先软后硬,重装QQ试试.

网友:
安装系统看一下吧,,

网友:
重装驱动试试

网友:
外接一个看下 行的话
到官方网站上下一个原装的驱动试一下,不行换聊天软件,再不行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