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暗屏

楼主(2011-02-14):
发现高压条无亮度调节,将ADJ和开启信号短接,亮了,在不小心测试中将3.3V与19V碰了哈然后就不行了,无论从主板分3.3还是从码片分3.3都不行

网友:
别把开机芯片烧了啊

网友:
肯定是高压条的问题了啊    换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把高压烧了,看是不是高压上的保险断了,不行就换

网友:
先换个高压试试,然后换屏试试看看灯管

网友:
本来就是高压的亮度调节没有。你看看这个信号电压是不是I/O过来的

如果是建议换掉I/O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