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000不触发 已解决

楼主(2011-02-14):
俺手里有一台M2000的机器毛病是有待机,不触发,上面的EC 97551我换成了87541了,没用和以前一个样,现在手头没有图纸,只有一个V2000的废板子,请大家指点一下该从什么地方查起。谢谢了

故障已经排除了,废话不多说,在我测量南桥的时候发现南桥微短,直接换了个南桥是DBM的,南桥做好上电之后发现不过cpu,用万用表量USB的数据输入和输出发现阻值无穷大,原来南桥没焊好,是虚焊引起的,上bga从新加热,再次测量阻值正常,加点竟然又不触发了,怪了,难道南桥给弄毁了,接下来拿住万用表一阵狂测,发现ec 87541有一脚对地阻值不正常,换,又换了个97551,加点诊断卡终于跑码了,接上屏终于显示了。
这个一开始我就走进了误区了,这机器应该是换个南桥就好了,结果让我给绕弯子了,呵呵

网友:
是不是南桥啊?

网友:
打下USB阻值看看

网友:
刚换了个南桥,有触发了,但是不过cup,等了一会又不触发了,打USB阻值竟然无穷大,是不是南桥不行啊???????

网友:
现在已经可以玩游戏了,呵呵

网友:
赚点  积分

本本波 -2 严禁灌水

网友:
再顶下 赚点积分

本本波 -10 恶意灌水

网友:
谢谢楼主!   吸取经验啊!

网友:
不错啊!

本本波 -6 严禁灌水

网友:
换完南桥不触发,我一般先处理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