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1-02-14):
T60 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的时候,有待机且正常,但是按下开机后,掉电,不开机,电池也不能充电,在待机的时候能听到MAX 8765E电池充放电芯片有一点声响,保入隔没有问题,换过全新的8765E后,现象没有没有改变,8765E周围的电容,电阻,场管逐一全查了,没有查到有短的元件,后客户说该本本放在电褥子上面一两小时后,能开机;还有用电池开机后,插上适配器,能用,拿掉电池也能用,一切正常,就是电池不能充电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把电池去掉后能否开机,如果不行的话应该是有些元器件带不起负载。如果可以的话建议查一下充放电电路。

网友:
换个充放电IC看下.

网友:
补充一下,片子换过了,不好用

网友:
不用电池的话,待机正常,但是是不能开机,按下开机键后掉电,放上电池,电池也不能充电,要是电池有电了,能开机

网友:
还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把充电电路修好,就能找到并解决问题了

网友:
貌似是充电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t6的机器换下3V 5V的电容看下,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加焊供电蕊片就好

网友:
你是不是用可调电源啊,换一个原装电源就好了